一块945品牌机主板,时间不能保存,其它设置可以保存,已换晶振,刷过BIOS,RTC通路上

楼主(2013-11-07):
RTC通路上的,电容已拆,还是一样。。。。。最近遇到都是怪板。。论坛里也查了下,NV单桥的板子。。。唉

网友:
看来遇到这样的情况的人不多啊

网友: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你断开电源后查了跳线上的电压了吗?先看coms电路正常不,正常就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