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1-07):
到手的时候,机子有待机,按开关没有反应。果断拆机,发现有进水的,清理完板子烘开,开工。。

检测3V,5V没有,待机电路查。板子是LA-3571的,听前辈说仁宝点火回路有点难搞,也就试试。

先把保护隔离的下管G极短接地,测下管D极无19V,初步判断后级无短路,排查点火回路。查到LM393 1脚无

电压,由VIN上拉的,明显不正常,经观察发现这边断脚了(进水腐蚀最严重的地方也就这了),换掉

LM393,再量1脚的电压,还是没有,查了下发现上拉电阻10K电阻断线,果断飞线。 接上电源,待机0。13

推断后级的小短路,摸了一圈发现3V,5V芯片发烫,换之,上电亮机。

点火回路小试身手,请各大神多赏点分啊。

网友A:
没有图片   都搞不懂你在讲什么

网友B:
这个进水的一般都是电路电线电阻阻值变大或什么之类的,搞好处理好应该问题不大吧,有图纸来修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最害怕的是供电芯片的焊盘被腐蚀掉    一两个还好!  多了飞起来就有些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   都搞不懂你在讲什么

额,我是菜鸟,只是休好一种故障会兴奋一会,呵呵,表达能力不太好。。。

网友:
修好请告知一下

网友:
下次图文并茂看的要舒服点 不过一开始修好机子后 确实是有些小兴奋的 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进水的一般都是电路电线电阻阻值变大或什么之类的,搞好处理好应该问题不大吧,有图纸来修还是蛮好修的 ...

简单的维修,继续努力

网友:
不错分析出来的

网友:
努力吧 。 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