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 晶振 27.00 不工作

楼主(2013-11-07):
     这种怪事,我也经常碰到,有的晶振两面都测不到波形和频率,当然不显示,换了同型号的晶振和电容故障依旧;有的一面有波形和频率并正常,另一面没有,也是不显示,换了同型号的晶振和电容故障依旧;有的一面有波形和频率并正常,另一面波形和频率都有就是不正常但是显示正常,换了同型号的晶振和电容故障依旧;好多人都说是波形和频率不正常的是晶振和电容造成的,其实不然,十个能碰到一个都是天意啊,本人分析是显卡内部的时钟电路损坏或显卡时钟电路对应的锡珠虚焊造成,重置锡珠不行就换显卡。希望关注此类故障的朋友能跟我分析原因、分享经验。感谢!

补充内容 (2013-11-17 18:30):
以上的这些故障现象大部分是在联想笔记本E420和E425上面的显卡上比较常见,有条件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网友:
哥们!看你对显卡挺在行的!我想请教个问题,望兄台指点!谢谢先!
是这样的:
    我手里现在有一块类似影驰的黑色8500GT显卡,系统认出显存512M 128BIT,360检测是256M 128bit,奇怪的现象是:每次开机不亮主板报警一长三短,触开机钮能关机,再开机还是如此,但是我发现等主板报完警,按一下复位键,还能亮!亮了以后驱动.重启.测试都正常,就是不能关机,关机再开还是报警!还有调到最佳分辨率也感觉有点不是十分清晰!
最奇怪的就是为什么得按重启才会亮呢???这毛病能修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没有示波器,修显卡的话 NV显卡,基本上我都没有用,也不用去测试,修那多了,有精验是,晶振,,1000个显卡,都不见得 有一个是这东西坏,,要是真坏,只能说运气不好,死修不好。。。楼主说的这种东西,,一测量就,大盖小得么问题,,晶振不共电问题出现过,晶振有一角短路见过, 晶证不起振,但是他坏,也见过,但是只是ATI显卡, 共电正常,晶振起振,,GPU坏见过。。。你所说的这东西,修这一些也没有啥,主要是精验,要是没有测量流程,和一步步测量的维修法。。你就是猜个一个月,你也猜不出问题所在
到低是啥问题这个都是要有一步步实践,才小得的

同感

网友:
晶振不起换掉不行就换桥

正解。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加焊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示波器,修显卡的话 NV显卡,基本上我都没有用,也不用去测试,修那多了,有精验是,晶振,,1000个显 ...

是的,显卡或者南桥,网卡等的晶振本身出问题的却实很少,我到现在只遇到过一个笔记本主板上南桥的32.768和一个优盘的12.00的晶振本身出问题的。显卡芯片本身的时钟电路造成的外部27.00兆赫兹晶振不能正常工作的到是很多,呵呵。

网友:
今天碰到啦,联想E425,27M晶振,一边有电压,没有波形,另外一边,没有电压,没有波形,看电流跳变,到1。0-1.5,又回到1.0左右不动了, 内存有波形,读取两次,应该是过内存啦,按楼主的意思,换显卡试试,好了的话,回话给你!

网友:
楼主讨论的这个问题很好  我也遇到过 显卡的供电  核心 显存  BISO问题都遇到过  其中一个27M不起振的 就真的没有修好  是VA6600LE的  换了晶振 和谐振电容都没有管用,估计是核心挂了  楼上的联想E425有结果了 告诉大家一下啊

网友:
主板的圆柱形晶振是容易挂的,贴片的就比较靠普,稳定,我在厂里修过,32,768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