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上网本,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3-11-07):
拿过来是不开机的,板有轻微修过,,开机0.3A电流,吹CPU开机正常,但不认无线网卡,找不到图纸,在论坛上找一个PCI-E槽的图.2#跟52# 3V电压正常,可1.5V跟3VSUS,还有PERST#都没电压,看无线网卡的脚,3VSUS跟1.5V的脚都是空的,应该这2个角没电压的问题应该不大,最主要是PERST#无电压,此板只有意个桥VIA的,听说这个信号应该是桥发出来的,量过PERST#脚对地阻值没有,应该不是断线就是桥坏,猜应该是断线可能行大,接PERST#脚扫了整块板,没找到相连的零件,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吗,谢谢大家

网友:
说不定是bios中禁用了  我的上网本就是  有时bios中突然自动禁用了  可以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山寨的本子BIOS难找啊

网友:
不识别网卡,用个USB无线网卡代替吧。山寨机没图纸不好弄啊。

网友:
有些是要键盘开启的,有几款机器我遇到过,神州的,联想的,都遇到过,可能跟系统或者bios里面的省电模式有关

网友:
还有几款机器,本地网卡一定要插网线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BIOS不好找,系统重装过,有线是认网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