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问题:主板没CPU,只接电源能做通电测试?

楼主(2013-11-08):
玩电脑这么久第一次碰到这问题,因为不是专业做维修的想咨询下。
故事是这样的,淘宝有买家说我发给他的主板不上电,我问他用什么CPU不上电,
他回答
1、不插CPU 用电源 不加电
2、没有加U 看到底电源风扇转不转只插电源 碰主板开关 电源风扇应该会转
求科普他这说法是否对呀。

网友:
电源风扇会转!只要拉低电源14脚绿线电压,电源风扇就可以转了

网友:
可以的,上电电风扇就转了

网友:
不上风扇,插诊断卡也可以啊,正常触发上电后,诊断卡对应的电压指示灯就会亮,也同样可以,不装CPU可以上电。

不一定偶

网友:
有些主板在触发电路中是要检测CPU的,没CPU不开机,电源风扇也不会转。

网友:
有 的没有cpu风扇转,有的就不行

网友:
哦,谢谢科普。联想主板反正给对方退货了。损失邮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