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进入桌面不久,不超过1小时,就屏幕就闪几下,然后就卡屏了

楼主(2013-11-08):
电脑开机进入桌面不久,不超过1小时,就屏幕就闪几下,然后就卡屏了,没有自动关机,一直卡在那里,鼠标键盘没反应,怎么办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死机啊

网友:
死机很多和硬盘坏道有关系........

网友:
进pe看看,会不会死机

网友:
对 先测试一下

网友:
屏坏也有相同的现象

网友:
首先考虑温度,在然后就是硬盘了

网友:
测测硬盘看看温度高吗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

网友:
查电源和散热

网友:
再看一下板上电容

网友:
显卡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硬件货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