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的输入电压只有3.3V输出只有1.25V正常吗

楼主(2013-11-08):
一七彩虹A78的板子
故障为 开机不跑码
测所有电压都正常 南桥旁边的晶振电压在0.8左右,PCI USB 对地阻值正常

测1117的输入电压只有3.3V输出只有1.25V正常吗 带可调节电压  测1117输入 旁的一电阻还是3.3!
有朋友说是正常的!

网友:
要看1117后面是几还是可调的。

网友:
嗯,不正常。一般都是5V输入,3.3输出。都是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问下 是所有的1117 都是5V输入 3.3输出吗?

是的   待机用的多些

网友:
恩,1117的5V输入,3.3输出,待机用的比较多,

网友B:
1117输出脚是对应A14,你看看A14是不是1.25V,如果不是你看错那个1117待机,就是网卡南桥挂了

网友:
一个是指定的,一个是可调的,指定的在IC上面都有标出来,可调的是改变可调脚电阻 的大小来改变输出电压的,你可以淘宝搜一下1117就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在主板上常看为可调,有些主板南桥有两个待机电压哦。

网友:
查网卡南桥IO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输出脚是对应A14,你看看A14是不是1.25V,如果不是你看错那个1117待机,就是网卡南桥挂了

a14是3.3V 没问题!但这个1117确实是给南桥供电的呀 郁闷!新手不会跑线  是代工主板 找不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输出脚是对应A14,你看看A14是不是1.25V,如果不是你看错那个1117待机,就是网卡南桥挂了

他这个可能是产生桥的第二待机电压在A14脚是测量不到的。楼主有些问题没说清楚没法回答

网友:
如果是可调的就是正常的;

可调的117    输入电压范围1.5---12V

网友:
正常的啊,输入只有3.3V 输出肯定只有1。5V

网友:
在1117的第一脚有一电阻到地   第二脚有一电阻接到第一脚  组成电阻分压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还有   1117  后面的标有 -33      就是3.3V固定输出的    -25  就是2.5  V因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