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无线网卡灯不亮!求解!

楼主(2013-11-08):
联想c461m无线网卡灯不亮!

无线开关开屏幕有提示!

也找不到网络!

但设备管理器又显示驱动正常!!

还有一毛病,其中一个内存插槽不认内存了!

求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后面有木有插好,实在不行反过来插,还是内存槽可能坏了,换一个新的内存试试

网友:
无线驱动打上的话 把无线网卡拿下来擦擦 把线重新插插

网友:
察察洗洗 不行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些招都有试过,无线因为长时间没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无线指示灯不亮的了!而且重装系统和驱动都不能解决!!唯一的就是没有换网卡了!【手头没有现成的】
内存原本我是插好,也能正常使用的,就是因为闲置了大概一个月本本没用,后来再用的时候就发现开机内存报错,结果拿掉一个内存就好了,之后把两个内存都交换在一个插槽测试,才发现是插槽坏了一个!!!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一个

网友:
其实换一个无限网卡就好了的 内存插槽用镊子划一下就好了

网友:
仔细检测下IO和北桥

网友:
有木有同命运的解决方法出现哦?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就是灯不亮,提示找不到网络

网友:
强制开启把

网友:
无线开关没有打开吧

网友:
金手指 擦擦好 就ok

网友:
无线网卡槽20脚上拉到3.3v

网友A:
不是强拉3.3V,是断开20脚吧。楼上的。
楼主,你看看附件里面的东西吧,没事多看看资料才能技术进步的。
还有,板子上有没有无线开关你看看,FN+F几是不是开启无线功能的。这些都是试过才能去弄无线网卡20脚。

已解决内置无线的问题,就剩内存槽的问题了!非常感谢老师提供的解决方案!!!再次感谢!

网友(2013-12-13):
引用 网友A:
不是强拉3.3V,是断开20脚吧。楼上的。
楼主,你看看附件里面的东西吧,没事多看看资料才能技术进步的。
...

等了好久了哦,都买了两个外置无线网卡了......

明天试试老师们提供的办法,毕竟内置的拿在手上方便,外置的总担心电脑歪斜扭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