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报警声音为: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长-短短,换内存也无用,应该如何

楼主(2013-11-08):
联想G475,报警声音为:长-短短、长长长-短短、长长长-短短,换内存也无用,应该如何下手?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AMD北桥

网友:
哥们 旱桥吧。。。。。。

网友:
有没有笔记本诊断卡。看一下代码!这个一般是内存没检测到。看一下内存供电。时钟信号

网友:
AMD 电流多少?

网友:
用BGA,上次用,板子都烧不行了,真的能不能用,尽量别用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打一下内存的时钟...

网友:
会不会是BIOS

网友:
ADM的就直接干北桥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的电流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北桥 显卡

网友:
多数大师的意见是正确的

网友:
北桥啊 绝对北桥了

网友:
感觉笔记本维修更复杂了

网友A: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网友:
修复了跟大家说说原因啊

网友:
换了内存没用的话 就刷BIOS 从简单的干起走

网友B(2014-04-08):
楼主不厚道,解决了也不和大家通报下经验

网友:
先刷BIOS把, AMD的北桥问题多

网友(2014-11-05):
怎么修复的说下  这么多人帮你 也不说句话......

网友:
楼主说一下,什么方法。。。。我也碰到了、、、、

网友C(2016-10-17):
楼主是什么问题~~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是北桥还是EC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什么问题~~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是北桥还是EC BIOS问题

还是从最简单的程序入手先刷一个bios试试,amd 北桥通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厚道,解决了也不和大家通报下经验

发现AMD有挑内存槽的问题,差不对,就像吹军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AMD有挑内存槽的问题,差不对,就像吹军号一样。

好一记洛阳铲,过了这么久也还记得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换内存估计不行

网友:
刷下BIOS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