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Q40AMD桥 时开时不开机

楼主(2013-11-08):
康柏CQ40  机子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    按开机键  开机按键灯有亮  一会就灭了  这机子好像是热机得时候可以开    发现晶振那里热风枪吹一下就可以开机  但是晶振已经换过  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AMD 北桥  但你这个不知道  要不先焊下

网友:
加焊过了晶振旁边的电阻电容    测试了2天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第三天发现   开机的时候第一下开机按键灯亮一下  然后就灭了  再按一下就可以开机了   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今天修一个CQ40情况是开机5分钟后才出LOGO,BGA加焊北桥修复

网友:
北桥多吧,还有CPU,试下看看呗

网友:
顺便把cpu座也烤一下。

网友:
直接杀北桥了。如果不行加焊CPU坐

网友:
0674034 或者0674026  加焊反正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