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50装显卡驱动后就死机。

楼主(2013-11-08):
刷过BOIS ,换过显卡,冲撞过系统。经仔细观察后发现,南桥特别烫。是不是跟南桥观呢。

网友:
有多烫?很烫的话就是南桥的事

网友:
手,不能放在上面。这个板子放在我这很长时间了。郁闷的很。

网友:
楼主那就先换了再说,等你结果……

网友:
南桥有点温度是正常滴      不装显卡驱动其他都正常吗    打官网驱动

网友:
官网驱动都试过了。我就连正版的系统都装过了。仔细测量后发现CPU 下方有个电感L6710没有电压,等开机了屏幕也亮了,但是还是没有电压,感觉是少一路电压引起的。

网友:
没有图纸。等待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