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50很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11-08):
开机进系统就掉电,把硬盘拨下来就不掉电了,硬盘再插上还是掉电,硬盘接口供电都查过,都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有问题,请大虾们指点一二,在此感谢!!!

网友:
主板  供电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楼主不会连硬盘都没换就来问了吧

网友:
硬盘都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