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 触发亮屏自检一半直接黑屏

楼主(2013-11-08):
ASUS F81S 触发亮屏自检一半直接黑屏  ,电流在1.2左右跳变         那位师傅修过这样机器 请指点下小弟  万分感激!按开关键没反应! 按开关键旁边的键可以开机 但是 触发亮屏自检一半直接黑屏 电流掉在1.2左右跳变!

网友:
这机没图纸不好搞啊,前两天才送走一台

网友:
是不是开关哪有漏电啊

网友:
昨天还可以亮  今天就不亮了  直接电流0.9-1.38之间循环跳变

F81S           板号 F81SE   REV2.0
按开关键右边的键可以触发  按开关键没反应

网友:
按开关键不开是开关键坏了 刚才发现   不上电 应该是 ATI显卡挂了

网友:
休眠开关!!!!

网友:
直接干 显卡吧

网友:
LID  看了没有,显卡换了没有,好了说声……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几率比较大 你还是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  吧

网友:
显卡换了试试。好了说声

网友:
首先开机键坏了  再就是显卡坏了

有这可能,先查下开关

网友:
没有元件号 没有点位图 难修死了啊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散热的螺柱掉了,直接烧掉显卡(长期用)

网友:
准确说是显卡焊盘有几个点阳痿了

网友:
手头上正修着呢,故障是不能装显卡驱动,如果装上开机黑屏。果断换显卡。

网友:
看你那显卡不是修过吗?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个难说啊···休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