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625G装显卡驱动就黑屏重启

楼主(2013-11-08):
宏基5625G装显卡驱动就黑屏,驱动官网下的,怀疑显卡问题,换了一片全新ATI216-0772000后故障依旧,各位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请赐教!

网友:
换个自带驱动的系统呗

网友:
这种应该是驱动为题吧  在下个试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不对或者散热没搞好吧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吧!你装的什么系统什么版的  ?

网友:
shi 是显卡虚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系统吧!你装的什么系统什么版的  ?

WIN7 64位,GHOST跟安装版都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换的新显卡,换显卡之前就是这个问题,不至于两片显卡都有问题的

去英伟达官网下载这个显卡型号的驱动   不要在宏基官网下载

网友D:
可能是显示卡驱动默认的刷新率太高,所以黑了,你在安装好驱动后,进入安全模式或者vga模式,手工改下刷新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显示卡驱动默认的刷新率太高,所以黑了,你在安装好驱动后,进入安全模式或者vga模式,手工改下刷新率 ...

改不了  试过了 进安全模式显示不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英伟达官网下载这个显卡型号的驱动   不要在宏基官网下载

是ATI的卡,宏基官网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