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266PN 电路图 和作用

楼主(2013-11-08):
TNY266PN
电路图
和作用 N表示无铅的意思, 发热量更低
电路图

网友:
我有次遇到一个DELL机条形电源的待机也是用的这个管子,最开始是管子炸开了。我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炸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电源模块代替,能正常使用。

网友:
小白想学修本本,老师教教啊

网友:
不懂简单这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