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显示器通电屏猛闪

楼主(2013-11-08):
我由于没有接触到这个显示器维修 今天朋友拿过来一台长城19寸液晶显示器  通电猛闪 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灯管? 高压? 都没问题刷个 MCU

网友:
长城19显示器,型号很多呀,,

网友:
是指示灯猛闪,还是屏幕闪

网友:
上图。更加直观点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外接试试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吧

网友:
啥型号啊,不会是19寸的1931吧??还是银色的框那个??上个图啊倒是?

网友:
期待中   搞定了回我啊

网友:
猛闪   12V滤波问题  我修过一个

12V电容鼓了么?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灯管有时也爱打火,高压板也应该是洗白了。

网友:
电容,灯管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