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ag neo-f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3-11-08):
今天接到一块MSI K9AG NEO-F主板通电不显示,诊断卡跑EE,用示波器打BIOS第一脚有闪波,这种情况一般BIOS坏的多,刷BIOS后还是不行,正打常查板上的数据和地址信号,无意中量了一下电池只有1V,难道是电池不行影响的,(开始对主板放过电),无所谓,换个试试,居然惊喜出现了,诊断卡跑码了。搞定!

网友:
看来这是厂家的通病啊 感谢分享

网友:
精英的很多板子都是不装电池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咯,我记得那些精英代工的品牌机器有这情况,没想到GA的板也会有这情况。

打错了是M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