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检卡到logo画面进不了Bios,键盘也不管用

楼主(2013-11-08):
开机自检卡到logo画面进不了Bios,键盘也不管用,后来刷了bios ,还是不行,有人说是主板坏了,建议换主板。这里一定有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请问是怎么解决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加热下南桥看看

网友:
有没有裸板点下试试,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设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放下电  弄弄跳线试试

网友:
先排除外设。(声卡。网卡。com口芯片)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内存问题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一般的解决方法楼上的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