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7 开机掉电.已解决

楼主(2013-11-08):
开机掉电...2秒就 掉了. 安装CPU AM3 也掉。  不装也掉, 拔掉12V也掉电   原来是保护了。 我刷了BIOS 故障依旧,,,加焊北桥一一样的问题 .换了IO  也一样的问题.  后面安装AM3假负载.....结果发现 CPU供电才0.65V ,直接更换EPU  维修好了.

网友:
楼主勤奋啊,赞一个!?为什么不先上假负载呢!

网友:
先顶起来哈哈哈哈哈哈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
你有点搞笑啊

网友:
还有点可爱呵呵呵呵呵呵

Rngon -6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应该先测供电

网友B:
EPU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来这个EPU 很容易坏

网友:
不了解epu,也不上个图加以说明!

网友:
可以看出来。。楼主的动手的能力确实很强呀!

网友:
EPU是不是华硕专有的啊?

网友:
楼主有没有EPU的PDF啊?

网友C:
为什么装假负载不掉电,一直想不通。

网友D:
本人小白,EPU是什么????

网友E:
换之前楼主没加焊下EPU试下。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瞬间掉电的,想加焊下桥结果还把桥干挂了,我就为了省事也没上CPU的打值,今天看到你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PU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是的.   华硕现在都E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之前楼主没加焊下EPU试下。

加焊 了;    不行  我才换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小白,EPU是什么????

电源管理  芯片,华硕现在都这个E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装假负载不掉电,一直想不通。

假附载 也掉电  2秒...我用示波器 瞬间补抓信号'''''发现CPU电压0.6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先测供电
马虎了 天天维修的板太多了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