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灰屏

楼主(2013-11-08):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B460E笔记本,开机显示为灰屏。换过屏,显卡加焊过,BIOS也刷过。还是一样。无头绪。因为屏是亮的不敢大胆修,请高人指点

网友:
量量数据位    不行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把硬盘拆下来用U启看能不能进PE,这款机器会出现硬盘不引导的

网友:
LVDS信号线断线了?外接看有显示吗

网友:
测下屏电压开启信号DISP,屏信号的对地阻值……LVDS 亮度开启信号,DPST 背光调解。

网友:
什么问题啊。我也有一台

网友:
灰屏,显卡吧,要不先重植试试吧

网友:
修过一台是显卡。希望能帮到你,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