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大小写灯闪5下AMD独显的机子

楼主(2013-11-08):
接到一台CQ42的机子、AMD芯片组、电流跳变的很正常、0.3~1.3~1.9~1.7~2.5~1.8、最后停在1.8不动了键盘灯闪5下、显卡重植了、北桥加焊了、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这机子不好飞线所以没有跑马看、有遇到类似故障的同行希望你们能给点小小的思路、在此谢谢了、在线等。。。。。。。。。。。。

我不希望我帖子里有灌水的、如果不知道可以不用说话

补充内容 (2013-11-9 11:19):
此机已修复、更换显卡OK

网友A:
大小写可以切换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之前修一台是cpu座问题的看看cpu供电是不是有点偏低

网友:
换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B:
换CPU试下不行,换个新北桥,前两天整一台,换过北桥解决。

网友:
换北桥试试吧。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事吧 求分享

网友:
有时侯加焊是不行的,一定要换全新的

网友:
你的依据是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做实验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试下不行,换个新北桥,前两天整一台,换过北桥解决。

你的是跟我一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写可以切换么?换个显卡试试

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网友:
头疼的机子,这板子

LQW520 -6 严禁灌水

网友C:
我的机子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的是CQ40大小写闪,也就是板上的D30闪。不过不亮机。换北桥后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子的情况和你的一样,不过我的是CQ40大小写闪,也就是板上的D30闪。不过不亮机。换北桥后亮机。

你闪的是三下、我的是五下、CQ40的一般闪三下的基本上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那你的机子我期待好的答案

网友:
换个北桥吧....CPU有没有确定是好的

网友:
说人家胡说八道,你还不是换显卡才行?自己只是重植下显卡,就当自己显卡是好的?发个贴就算了,还披评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算诚心问问题?

是的,请教别人还这么没礼貌……人品有问题!

网友(2013-12-11):
我手里也有个闪灯的。一直闪啊。没说几个停了在闪。。这机器有时候做下BGA或者放下电会好  有时候桥。显卡 BIOS全干都不行   郁闷。AMD 真垃圾

网友:
先 换CPU试试 不行干北桥

网友:
一般都是 显卡 北桥问题吧

网友:
这种贴大家就不应该回,让他自己胡说八道,你们真心回贴,他还是把你当成鱼肝肺

网友(2014-09-02):
你确实是五下 不是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