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G41T-MLX总线电压低0.7维修思路

楼主(2013-11-08):
如题 华硕P5G41T-MLX 一开始电源保护 查了CPU供电短路 下管坏了一个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查哪个管子坏了的  我是吹下一个测量一个。有更好的方法请分享下
换了OK 上电正常触发。但是不跑码测量下各大供电,总线电压之前是好好1.2V现在变成。0.7V不知道哪里问题 换了上下管子 和324PWM 还有管子周边102电阻 电容 电压依旧0.7 到此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请大侠们给个思路

网友:
更新新情况现在 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又到1.2V正常了
知道跑码D4 还在努力中

网友:
继续更新情况 换了条内存 一切正常了开机显示了

网友:
怎么说的断断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