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云备份怎么删除

楼主(2013-11-08):
补充内容 (2013-11-9 21:22):
客户端 已经从 控制面板 添加删除程序 卸载掉 了, 图标还有

网友:
。。。。你是安装了客户端吧,你直接X载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卸载客户端

网友:
不会卸载 就做系统

网友:
卸载就火O了。

网友:
怎么卸载,直接就行了。

网友:
客户端 已经从 控制面板 添加删除程序 卸载掉 了, 图标还有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卸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