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方正R411

楼主(2013-11-08):
接一台方正r411的本,上电大电流,表打到底,心中暗喜,给客户报了价,打发客户走后拆机,保护隔离的4835S-D短路,就换了一个,裸板开机,接外接亮机,接上屏又是电流表打到底,看来是屏电路短路了,拆开屏一看,哇,屏接口烧了一大片,屏线也烧坏了,屏接口也烧碳化了,看来高兴的太早了,是个麻烦机,先不管,处理一下屏接口,把屏线的19v供电剪断,直接从主板上接19v,上电开机只见屏接口冒火花,很快断电,去掉屏线,再开机也不开机了,先修主板吧,此机的待机芯片是OZ815提供二组电压,+5va,+1.8vs。+3va是+5va经过pu1,pu4转换的,测oz815的2脚vin正常,5脚vdda也为5v正常,13脚,18脚best也正常,3脚ref也正常,1脚on/skip有电压,6脚却没有,果断换了oz815,待机正常了,开机外接又亮了,接下来就是修屏和屏线了,把屏线19v供电处那三桶线剪断,接一根线待用,主要是屏接口处,用刀片刮净,先找一个测机屏,把屏线小心插上,19v供电接在升压电路保险的后级,去除保险,开机屏显示正常,把本机屏插上,也把19v供电焊上,开机,屏显示,可背光不亮,测LED-EN无电压,难怪,可能主板上烧断了,不管他,直从屏供电3.3处引一个电压,开机还是不亮,草,怎么那么多病,再测PWM亮度调节电压为0,测屏线此处已断,找到断路处,接上,开机屏亮了,还不算修完,此机右屏轴也断了,找一个亚虎焊的老师,焊接装机,整机才算修完。

网友:
你好 楼主技术真高明啊 是迅维毕业的吗 佩服

网友:
修的很不错呀,厉害

网友:
楼主对芯片上电时序和引脚定义很熟悉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