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4738G 单用电池触发掉电用电源一切正常

楼主(2013-11-08):
(图片)

网友:
你要测单用电池时公共电电位,我看可能充电芯片的PQ29没完全导通,造成VIN电位偏低。

网友:
我也怀疑了,所以我直接把PQ29拆了,短接D,S单接电池还是这样,用电池待机条件都正常,公共端12V ,3VPCU 5VPCU  15V 都有

网友:
用适配器VIN多少?肯定高于12V吧?你测一下。再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低了就换掉。

网友:
我的联想G470和你的故障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桥收到了BWRBTN信号,不发出SLP 然后掉电,用电池是这样。用恒流电源进系统一切正常换过电池,换过EC。都不行。

网友:
一起讨论下啊

网友(2013-12-16):
最好还是换一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