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u盘做系统进不去PC咋办啊

楼主(2013-11-08):
电脑用u盘做系统进不去PC咋办啊

网友:
怎么进不了呢,请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
是U盘做好了,进不了U盘的系统还是U盘没有做好,准备进电脑去做。如果是前一种需要先修改电脑的BIOS里面的BOOT里面的第一硬盘启动项,改成第一启动为U盘启动,一般是 USB HDD这种格式。如果是第2种情况,你可以先换台电脑做启动盘,或者先用光盘把电脑的系统装好后再做U盘启动盘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过于模糊了,没办法回答
是U盘进不去还是系统进不去,
就跟看病一样,你给医生打个电话说我不舒服应该吃什么药是一个意思

网友:
有的老旧主板用USB HDD不能进U盘,可以改成USB ZIP就能进去了

网友: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主板有问题也会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