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个简单的维修案例,同行们要引以为戒啊

楼主(2013-11-08):
1,一ACER笔记本被雷劈了,网卡不识别,其它好。报价1XX,开拆。测网卡、网桥坏,换了还是不行,跑线路发现有断线,还有线路上的小电阻被劈断路了。花了2小时搞好,给客户打电话,客户说不修了,刚在网上看到有USB转网卡的转换头卖,才20元。我XXX!咋办?最后收了60元。

2,一thinkpad垃圾SL本本,无线网卡不识别,其它好。报价1XX,开搞。系统重装了不好使,驱动装了也不行,网卡硬件开关测了也没问题,换个无线网卡也不认,最后怀疑到南桥。我没BGA机,正准备找朋友换个南桥试试,客户打电话说不修了,买个USB无线网卡才20元。无奈,装好还给客户。

3,一华硕本本,所有USB都不能用,其它好,报价换南桥,2XX。拆开后测南桥(HM55)USB阻值不对,南桥肯定挂了,USB供电芯片也烧了,全部换完后OK了,修别的机器了,第二天准备通知客户取机,没想到客户屁颠屁颠跑过来说不修了,原来他买了个express card转USB3.0卡……我XXX!最后收了客户1XX还被顺走旧鼠标一个。

维修不好做,遇到这样的客户更是无语,同行们要引以为戒啊!咱不仅仅要技术过硬,其它方面也要跟上,不然后果会很悲剧

网友:
纵观以上案例,看来是楼主没有沟通好啊。还有最重要的是做生意就是做人,远比技术重要。

网友:
楼主说的第一种可以直接改个USB网卡到主板上面,这样成本比换个桥的成本低多了。第2种故障是个通病,IBM DELL的机器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确实是南桥的问题,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可以不拆机器秒杀。我之前也修过一台一样的IBM SL系列的

网友A:
第一个机器,桥没坏,换了网卡和网桥,跑线路花了点时间,你这个思路很好。
第二个thinkpad机器,兄弟能说的明白些吗?如何修?

网友:
要是我的话、直接全部还原、宁愿不赚那几十块钱、那种人明显是坑你的、等你修好才说不修、换了个方法和你讲价而已、

网友(点评):
嗯?应该是事先没有沟通好吧?

网友:
这个算啥子,没看懂

网友:
意思是最后楼主都报低价然后客户修了?

网友:
不等于你不好做别人就不好做,每个行业都是一个样,就看你会不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机器,桥没坏,换了网卡和网桥,跑线路花了点时间,你这个思路很好。
第二个thinkpad机器,兄弟能 ...

第2种你看看电路图好好研究下吧,很简单的

网友:
修网卡就是这样 有时候客户说买个什么USB的网卡才几个钱 ……

网友:
兄弟,你不是先报个价再修嘛!!干嘛这么急着,谈好价钱再动手!!

网友:
可能我太实在了.这种坏网卡的.顾客来的时候我直接跟他说.你换个USB网卡得了呗.几十块钱的玩意.结果八成都会从我这儿买..再结果.我从来没备过这样的货.都打发同行了. 傻吗?

网友:
网卡烧之类的,我一般都会提醒客户说USB网卡才多少钱。但还说带上一句,你本来网卡烧了,芯片一定短路了,时间长了板子一定会烧的,客户多半会选择修本本网卡。其实本来也是。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和客户沟通好阿,先报价,决定好了,在动手。不确定是不是的就先大概报个价,打个预防针,不然你白弄了半天,人家一句不修了,岂不是搞死了?

网友:
   现在的客户不好伺候啊

网友:
LZ就是一杯具,鉴定完毕

网友:
这种人天天都有的。经常遇到的

网友:
我都是要客户确认 才修  确认了就没得反悔 ,钱肯定照收,

网友:
说话也是一种学问 正如13楼所说的那样 客户不修 你就说板子会有安全隐患 搞不好会吧故障扩大 你看客户修不修 当然遇到那种一根筋的客户 那就算了 但是大多数客户都还是会修的!

网友:
做维修的 技术只占一部分 但是如何做生意和客户怎么沟通也至关重要! 我看到很多维修人员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一样混的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