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945gc-m2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求大神 提提建议

楼主(2013-11-08):
          手头有块联想  945gc-m2  rev:3.2的一块板子  内存 显卡 cpu 南,北桥的供电都有  只有一路不正常  pwrok这路信号电压随着复位灯的闪烁而变化,电压由3.3v到1.6v循环变化 io换过{原io型号是it8718f-s exs}后换的是{it8178f-s hxs  } 不经意间由于南桥短路南桥也换一个旧的上去{手头没新的南桥}   故障现象依旧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求各各版主及大神们  出出神招

网友A:
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复位灯有规律地闪,是有复位不跑码,当不跑码修,不过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块技嘉的主板,芯片组好象是Nvidia的,也是复位灯闪,但是最终查明原因是电池电压过低。不过你要注意芯片组、CPU、BIOS的总线。压压桥和CPU试,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时候不一样

网友:
板子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卡摸着不热  就没去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灯有规律地闪,是有复位不跑码,当不跑码修,不过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块技嘉的主板,芯片组好象是Nvidia的 ...

  你能说下你修那板子都查哪些工作条件了么  首先要查的就是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   这些要是都有的话  你还继续查哪些工作条件呢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24041
参考一下这个贴子,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说下你修那板子都查哪些工作条件了么  首先要查的就是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   这些要是都有的 ...

这些查了,我这技术水平没地方可查了,就压压桥,拆拆换换小芯片,只有这样了。复位灯一闪一闪地,是当不跳码修,可以按总线 BIOS套路来,不过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4041
参考一下这个贴子,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

之前这个帖子我也看过,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哦!  我摸我的那两芯片温度还算可以 不是很烫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好?期待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分明是复位不正常吗,按不复位的修,查pwrok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有没有问题?

网卡的pwrok是第几脚  我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
这种情况好难修,都不知道动哪里,还有一种情悦也差不多的,就是所以的诊断卡灯都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