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很多HM55 南桥的笔记本,只要换了南桥,就必须刷BIOS

楼主(2013-11-08):
不刷BIOS就是风扇狂转+断电

网友:
需要大家找出,修改BIOS方法。联想机器比较多。

网友:
华硕 HP通病

网友:
怎么修改,重刷……

网友:
重刷就重刷嘛,有什么难的?

网友:
ASUS的机 到官网下。。改BIOS后缀名ROM 。。开机 按F4 找到刚下的BIOS 的盘,,自动刷入。

网友:
联想B460 V460 没次换南桥都要刷

网友:
问个问题,每次重刷,要修改BOIS,还是用官网的直接刷进去? 如果要修改,怎么修改呢,我记得以前看个帖子,说要修改什么微码。

网友:
在换南桥之前把BIOS 取下来 备份,换好后再刷.

网友:
换了桥,就必须刷BIOS

网友:
大家记住了呵呵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一个机器。南桥进水。可以开机。取下来后。换了个新的。然后就开机很慢很慢。风扇狂转。刷了工厂的BIOS也不行。后来把那个进水的南桥值上去。开机就又正常了。BIOS也没动。我总是觉得南桥里面保存这一些信息。不知道有一样的情况的不

网友:
  懂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联想的多些,要不的风扇长转,要么用半小时左右掉电,蛋疼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真心感谢

网友:
H65桥也是这样么?

网友:
差不多也是这样,先BIOS难搞了。

网友:
华硕A42J的也是这样。CPU温度高,还在我手上。就等哪位高人发BIOS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