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 MFC-7450打印机

楼主(2013-11-08):
此打印机故障是: 打印、复印时左边从上到下不清,像是缺粉那个样。
已经换过粉盒、鼓芯,擦过激光器下面的玻璃了,故障依旧。
有说是激光器组件脏了,不过这东西封闭这么严,不会吧?
附上打印故障样张,肯请大虾们围观!!!

网友:
怎么传不上图呢,郁闷

网友:
仔细看下,也是会有缝隙的,特别是接口位置,如果你机器用的比较久,很有可能是激光器里面的组件脏了,拆开清洁一下所有镜面,有好消息,记得告诉大家哦

网友:
4楼大哥,听了您的话,拆开激光器,发现所用的透镜都干干净净,就是6棱镜的6个面有像镜子上的哈气那样,用软纸擦了擦,上机装好,试机,OK了。没弄过的我说一下,6棱镜的6个面指的是窄大约1、2毫米,长大约2公分的那6个面,谢谢大家,经验也共同分享了。

网友:
恭喜恭喜,机器修好了,还回复修复结果 有始有终,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就是激光器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