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板子 好难修啊

楼主(2013-11-08):
今天修了块技嘉板 有点坑爹啊
本来能点亮 但是没声音的 我就换了个声卡 可是他却点不亮了啊
然后 我就测电压 发现cpu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 输出不稳定
于是问我换了芯片 可它变成了 有时能点亮 有事不能 好坑啊 不知道怎么修了 就上论坛 求各位大大 指教啊
cpu
芯片
点不亮
技嘉

网友:
仔细查查供电 信号 时钟复位

网友:
我已经查过了 可是是正常的啊 真心不知道咋修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不会啊 不然开始的时候 不会点亮啊

网友:
问问徐总呀?

网友:
不会是没旱好吧

网友:
不会啊 我让我师傅检查了的啊 !!!

网友:
主要看不亮的时候的工作条件,不亮时有没有复位啊。跑码没有啊。时亮时不亮,有可能是CPU座虚焊。

网友:
反馈电路试一下

网友:
问题搞大了 还是把新换的拆下来 检查这个芯片 再重新再换个新的

网友:
不用了 我找到了 查了半天 原来是那电源管理芯片 不行 和你说的一样 谢谢ls

网友:
想不通 啊 公司仓库领的 也不行啊 害我查半天

网友:
我们有时候公司库房领的也是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