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3-11-08):
台电平板电脑充不了电,没有充电电压,我想从USB供电处接一个
二极管
过去,电压降到4.几V,这样改充电行不行?谢谢。
电脑

网友(2013-12-10):
可以的,这样改过

网友:
这样弄是不是这个电池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永远也不要外加充电了? 呵呵 这样不安全吧!

网友(2014-01-10):
感觉不安全,那不是一直处于充电状态。。

网友:
好想法,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
改了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2014-03-10):
确实可以的啊,刚好4.3就截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