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搜不到无线信号

楼主(2013-11-08):
联想G450无线灯有规律的慢闪, 每次开机能搜索到信号,之后连接失败,马上就搜索不到信号了.安装了电源管理,驱动试了N个,无线网卡也换了个新的,和原来机器上的一样的,BIOS白名单也刷过,论坛BIOS也刷过N个,20脚电压正常.这问题搞死我了.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安装电源管理软件就行了呀

网友:
碰到过一个G485也是不认无线信号 安装电源软件搜到一次又搜不到了 把无线网卡天线换个插口OK

网友A:
是不是天线的问题呢 或者你可以加根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的问题呢 或者你可以加根天线

换了天线一样,开机后什么都不做,可以看见无线网卡搜索得到信号,但肯定连不上,不去连接等一会右下角无线就会打把叉叉了.重启后还是打叉叉,必须要断电再开才能再看到一次信号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在线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台,在线等答案

搞的郁闷了,1.5V只有1.48V会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系统换过不得就是无线网卡坏了,这种故障应该属于信号的捕捉和处理(无线网卡)不够准确所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换过不得就是无线网卡坏了,这种故障应该属于信号的捕捉和处理(无线网卡)不够准确所至!!

说了无线网卡也换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