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锡技巧

楼主(2013-11-08):
将待焊的芯片面向自已,并使上了锡的排脚处于自己的右边(右手拿烙铁)。然后左手将印刷板整块竖起,上端向前倾斜约45-60度(各人习惯),同时,将印刷板上端向左倾斜约45度使。这时,上饱了锡的那排焊脚就向后、向左倾斜。
用烙铁熔化焊锡,从上向下均匀地向下拖。不论焊脚多少、有多密,除下面三几个焊点外,其余的都一次被拖得干干净净,剩余的再拖它一两次便行。

如遇到最后一、二个焊点无法拖利索时,拖不干净的地方再加点锡,立起印刷板将焊脚朝下,待锡熔后将印刷板快速敲向桌面,多佘的锡就被敲于净。
这种斜的向右、向下拖的方法焊出来的焊点相当完美。

网友:
利用重力,让焊锡融化了往下自然流动

网友:
以前拖锡焊盘掉了好多

网友A:
有图说明就更好了 俺是新手 。。

网友:
请问,什么情况下要用到拖锡

网友:
来些实战的操作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在于侬的烙铁头是最关键(⊙o⊙)哦。

网友:
多焊几个EC,或者IBM H8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加个图片吧。新手也可以多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说明就更好了 俺是新手 。。

网友:
楼主你太给力了 学习了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