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惠普 W1907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11-08):
惠普 W1907显示器开机正常 进到桌面后约2-3秒后就黑屏了 但是指示灯是正常亮绿灯 请高手指点一下
桌面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数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你拿个手电照的话 应该会看到有图像的,这故障叫暗屏。检查一下吧。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灯管,一个一个代换试一下吧

网友:
这明显是背光保护了,这要因地制宜。
1,背光驱动供电是否正常?
2,灯管是否老化或有问题?
3,驱动是否出现误保护?
建议楼主使用高压条代换下试试,如果正常,问题则在高压部分,如果故障依旧则需要更换灯管。

网友:
如果电脑开机时自检显示正常,而是进入桌面才黑屏,可能是主机问题或显卡,或设置、系统问题。一般高压板保护屏亮1-2秒即黑屏保护,可单独不接VGA或换主机试试。

网友:
我有遇到同样的问题,通病是屏的上线灯管爱虚焊 拆开搞定 可是故障继续 正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