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通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不停往复该动作

楼主(2013-11-08):
大神们好,小弟刚刚开始学主板维修,手上有块技嘉P35,短接开机后无提示音无报警,不跑码,风扇转转停停,ATX对地阻值没有异常,请问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技嘉的板子,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板子,先刷BIOS试试。

另外请问老师,这板子的BIOS是焊上去的,我只能拆掉了来刷?

网友:
不断重启,好好查查

网友B:
换电源,换主板电池

网友C:
先查各路供电,使各路供电都正常了再来搞其它。

网友D: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短路了

网友:
测下,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拔外设啊,我看你还插着显卡,还有就是去了小12V正常的话多半是cp供电短路

网友:
测各路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短路了

供电正常,4针供电对地打阻47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各路供电,使各路供电都正常了再来搞其它。

ATX对地打阻都在正常范围,没有太大太小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源,换主板电池

老早就试过,放电换电源换电池,主板就算没电池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网友E:
1:先把ATX12V口那个拔了,看看是否还是转转停停~如果好了 那就查CPU供电这一块
2:如果故障依旧 刷个BIOS试试
3:如果故障依旧 上电的一瞬间 监测各电压是否正常
4:用手压一下南北桥  CPU座子
5:先把这些查查吧

网友:
同意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先把ATX12V口那个拔了,看看是否还是转转停停~如果好了 那就查CPU供电这一块
2:如果故障依旧 刷个BIOS ...

谢谢,这些我试过,CPU拔掉4针供电后风扇狂转,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能稍微说详细点吗?非常感谢!另外请教一下,如何刷BIOS?有没有视频课程啊?

网友:
先把电子放电,再测CPU上下管有无短路,换CPU电源IC,或者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短路了

CPU供电是这种现象最经典的代表了,。。

网友:
我有有同样的 看看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