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S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1-0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昂达N73S,故障为不跑码,来张图镇上

卸下主板先清下座CPU,别说还真脏(应该就这毛病了,嘎嘎....)清完后上电还是不跑码,额,测下电压CPU供电1.35V 桥供电1.5V 1.2V 内存供电1.8V 时钟 复位电压也正常,额,BIOS?桥?本人小店可不备有BGA,再说先简单的,刷下BIOS先,别说亮了,那码跑的快啊

亮了有木有!  板子型号为N73S REV1.00 附上BIOS

网友:
等着返修吧,这通病是桥坏

网友A:
不开机怎么刷的BIOS?

网友:
看着真简单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个G31的也是一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同样刷BIOS后,开机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有个G31的也是一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同样刷BIOS后,开机了

网友:
楼主财运来了,是我肯定先加焊呢。

网友:
楼主简直要笑醒喽,楼主最好是把桥上面加个小风扇,不然桥容易坏

网友:
不跑吗有可能是BIOS的事,刷了好了正常。

网友:
我见到这芯片的,测电压正常,一般都先BGA的啦

网友:
单桥故障率较高

网友:
楼主热心人,乐于分享经验,感谢!看来还是要买个bios编程器啊,请问你的编程器型号是多少,我去看看

网友:
不错的经验,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

网友:
改天咱也买一个编程器

网友:
单桥很容易空焊。楼主思路不错。简单的先排除在做BGA。

网友:
你能理解你修好的心情,当时我也跟你一样,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怎么刷的BIOS?

BIOS芯片是可以取下的

网友:
真心说,其实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有个G31的也是一样,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同样刷BIOS后,开机了。

嗯嗯,修主板其实先简后难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