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台电p85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13-11-08):
前几天一同行拿一p85双核来 充电接口坏掉的  拆开一看 好家伙 接口连接点就只剩接地和供电点了 其余的光秃秃的 哎 估计是同行自己没焊好 ,修呗 找好新的接口  换上 通电不开机 测供电脚5V正常 以为是没接电池的原因呢 接上测试还是一样啊 再测电池两脚 没电压 丫丫的电池坏掉的(也暂时不管是不是电池本身还是电池保护板)  换一个OEM的电池 嘿 能开机 心想 毛爷爷来的(换个电池加接口电路费)  进系统 妈的 还是没充电 开机是用的电池里面的电 ,再细想是不是原装电池三线 我也要三线的呀 去找了个过来 结果还是一样  心想可能主板坏掉的?也没图纸 论坛搜了下 发现也有这个机器的故障 里面又讲单核需要5V 1.5A   双核需要5V2.5A  再看看我的才2A的 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呀  但是到外面发个过来 又费时又费钱  干脆到当地的销售商哪里买个吧 上去一说 人家说这款机器只要2A就可以的 肯定是数据线的问题 就这款机器挑数据线 非原装不能用  当时还有点半信半疑 嘿 用他的线一试 NND 可以充电了雷电的图标出来的 晕 这鬼台电还搞这出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朋友要注意的了 就P85这款机器

网友:
有的2A是不足的,这现象我也遇到过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确是这样的,好多平板挑电源线,必须用原装的

网友:
开始无思路的时候就是考虑充电头的问题 所以才找的销售商试一下  结果还没试  人家就直接说是线的问题 不过昨天有发现一个也非销售商说的只有P85,台电P88也是一样  但是不一定需要原装 可能是需要一些质量好的 还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天那客户拿的p88就是不充电 她说她在到我这之前在别的地方试过不是线的问题 外加上次那个销售商只有P85才挑线 所以也没测试是不是外部的原因  直接开壳做手术 但是拆开量了下有没有问题 最后才无奈换线试之 结果就是一试又证明我前面的操作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确是这样的,好多平板挑电源线,必须用原装的

不知道是不是好多 反正修了有一些了 目前为止也就发现这两款  不过以前那些很多是圆口直冲的 所以可能也就没发现这些问题吧  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还订过电池,结果发现就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好多平板挑电源线,必须用原装的

网友(2014-03-11):
p85充电电流大,且充电口必须大于5.1v才能激活充电电路,一般的线太细了,压降大,刚一充电就电压就不能到5.1了。如果原装的坏了一般很难弄到能满足的充电器,当然这难不倒我们维修人,其实可以找一个2A的充电器,把电压提升到5.4v就可以了,在线上要压降0.2v左右,到平板里就是5.2v了,我已经改了几台了

网友:
a08H  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也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B:
那个同行的那么好啊,电源接口坏了,还能到你的手上啊,晕死,估计这个同行也是个B,没学过维修的。哈哈。

网友(2014-04-17):
引用 网友B:
那个同行的那么好啊,电源接口坏了,还能到你的手上啊,晕死,估计这个同行也是个B,没学过维修的。哈哈。

呵呵 电脑这个行业门槛太低 一般会装个系统就是一个技术员 所以您们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