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E人E本 i7开机显示LOGO然后黑屏

楼主(2013-11-08):
香港E人E本i7有谁见过这机器,网上找不到这机器,更找不到固件

网友:
显示LOGO后重复启动,谁有这程序发一个试下

网友:
系统刷一个。。。。

网友:
这种山寨本能进REC直接双清就行了   进不了就不要搞了   ROM根本找不到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网友:
进不了REC,清不了哦,只能重刷系统,就是找不到刷机包

网友:
这个应该是联想旗下的。~

网友A:
我之前个亲戚有个也差不多这样,直接刷系统.或者双清.

网友:
是真的I7吗

网友:
cpu i7那就高级了,没看到平板有i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个亲戚有个也差不多这样,直接刷系统.或者双清.

进不了双清的界面,不能恢复也不能双清,只有刷系统,问题就是找不到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