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D31击穿了 换上能触发一点

楼主(2013-11-08):
东芝M300 D31击穿了 换上能触发一点 刚开始不触发 换完D31
二极管
后触发了 刚出发就保护了 一般是哪的事?愁死了
不触发

网友:
后载有短路吧

网友:
保护后能再触发吗

网友:
看看那个电压没出,或后载有短路。

网友:
是负载有短路引起的,仔细的查查吧

网友:
如果掉电后能马上再触发 应该是有供电不产生 如果掉电后不能再触发 应该是有供电的后级短路 判断是缺电压还是短路后 测量一下所有供电和打一下阻值应该就可以找到故障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