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国行3G版芯片用什么拆胶液拆除

楼主(2013-11-08):
我的ipad3国行3G版芯片用热风机加到410度都没有办法把胶除掉,听人说有特殊的拆胶液可以除,有大神知道这个要什么拆胶液才可以除掉吗?
芯片

网友(2014-07-23):
楼主说的的基带吧是黑胶,温度240,风速120,用镊子慢慢刮,一般3分钟不到就可以刮干净,再取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