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独立显卡机器 开机logo死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3-11-08):
G455 独立显卡机器  开机logo死机后自动重启

网友:
感觉像是南桥。。

网友:
散热处理后,再刷BIOS 试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你把硬盘拔掉还会卡LOGO吗?

网友:
拔掉之后还卡的话那就是南桥虚焊或南桥坏了

网友:
建议刷BIOS,然后再考虑南桥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先排除因外设引起的死机,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