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硕K42JP的cpu问题高的问题

楼主(2013-11-08):
一开网页就上90,经常98、99度
下午刚清理了风扇,硅脂也重新弄了,依然如此,系统风扇口出风都是凉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华硕

网友:
温控芯片看看

网友:
散热铜管坏了,或者你螺丝没打紧

网友:
压紧没有,导热管坏不,显卡哪里不要加的那么高

网友A:
今天去送修了,散热铜管坏了
cpu哪里铜管估计80度,显卡那边还是凉的,应该是铜管坏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