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15R5521装win8的问题,大侠进来指点

楼主(2013-11-08):
戴尔15R系列,也并不是只有5521  碰到好几个带小键盘那个的,win8换win7  BIOS设置一改,硬盘格式转成MBR,win7突突的装上,但是有的客户非要win8换win8,同样的操作,硬盘格式改成MBR之后,安装win8自定义选择分区过后出现如下图状况,不知是哪弄的不对 用过系统盘,用过U盘,都不行 点击SETUP下一步下一步之后就这样。 出现我们无法创建新的分区,也找不到现有分区,那位仁兄能教一下win8装win8的详细教程

网友:
低格下,进pe试试

网友A:
下载GHOST版本的,把原来的分区我都是擦出了,重新分区直接装就行,装了好多了

网友B:
人才  灌水也要  像那么回事嘛  WIN8  有  GHOST板  吹牛都不打草稿   那么想要份  今天  你去  迅维网  T啥  看见  都晕  这种人  明天迅维还要T   你去哪里争分  我劝你

网友(点评):
真有,我是迅维学员,能骗人吗

网友:
对 WIN8有GHOST的

网友:
我想说我用的就是GOST的,不信你去度娘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GHOST版本的,把原来的分区我都是擦出了,重新分区直接装就行,装了好多了

没有链接啊 给一个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才  灌水也要  像那么回事嘛  WIN8  有  GHOST板  吹牛都不打草稿   那么想要份  今天  你去  迅维网   ...

迅维学员值得信任 ……确实有WIN8 GHOST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