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神舟天运F2000 EVS4 开机进系统一分钟黑 摇盖亮又黑反复!

楼主(2013-11-08):
跪求解决方法神舟天运F2000 EVS4 开机进系统一分钟黑 摇盖亮反复!亮了过10秒左右又黑 摇几下盖子又亮 !  上次体温有师傅说是3.3VLDO  我换了1084 一星期又这样了 涛声依旧!

跪求修过和没修过的师傅们指点下小弟    十分郁闷呀!!

补充内容 (2013-11-9 10:04):
LED的屏幕  屏幕一黑电流掉到0.8-0.9样子

补充内容 (2013-11-9 10:05):
换个1084上去又能好几天  又就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怎么摇一摇就好一下子的,楼主,是不是屏线有断线了呀

网友:
是啊,只是屏幕的问题吗,风扇是不是还继续转啊,你接一个外置显示器,看看能不能好使,如果 好使就是你的屏线了。

网友:
这个是屏线问题吧,不行的话连屏也换个试下。有些屏也会这样。

网友:
开机正常直到桌面出来 然后过一分钟样子直接就黑屏幕了  黑时候电流就掉一点  然后你用手用下盖子  摇几下又亮了   亮了 过几十秒 或者几分钟又黑 再摇再好   !郁闷呀  1084换了 好几天就坏

网友:
摇一下 ?  是不是屏线哦 ?

网友A:
你必须确定黑屏之后机子是否正常开着,还有这个机子是用LCD屏还是LED屏   这些你要发上来  别人才好给你分析!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确定黑屏之后机子是否正常开着,还有这个机子是用LCD屏还是LED屏   这些你要发上来  别人才好给你分析 ...

LED的屏幕  屏幕一黑电流掉到0.8-0.9样子

网友:
LED的屏幕  屏幕一黑电流掉到0.8-0.9样子   机子还是正常开着吗?

网友:
你的屏线坏了吧

网友B:
是不是lid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lid信号的问题?

请问师傅 LID休眠信号正常是多少伏?

网友:
屏线有没有总是

网友:
不休眠时3.3v    休眠时0V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吗?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解决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