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能通电的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3-11-08):
ASUS X42D<K42DE>换过南桥,换了2个,换过EC,刷过BIOS,南桥晶振,EC晶振,都换过!有个现象能开的时候只要电源不拔掉,就一直能开,不能开的时候,就要把电源拔掉反复试,有时候就能开,开机3.3V也能正常拉低!不开的时候电源等能亮,开关的小白等不亮!还有用万用表点EC的晶振脚,主板还会滋滋的响!!!!!!求助中!!!!!!!!!!

网友:
是ASUS X42D<K42DE>,有时候不能通电的问题,求助中.............

网友:
电感在响吧

网友:
不能开的时候查下IO的待机条件,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排阻爱坏是通病,查查102、822的小排阻,不管有没有坏,都换了,

网友:
主板上所有的102和882都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