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5-531 屏坏了 实在是拆不开AB壳 那位大哥拆过此机器

楼主(2013-11-08):
宏基 V5-531  屏坏了 实在是拆不开AB壳  那位大哥拆过此机器

网友:
我还没见不能拆的,灌水泥了不成?

网友:
宏基的一般都要把C壳挨着屏的两边的圆东东拿掉才能很好的拆开,B壳上的螺丝看看是不是卸掉完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上网看了一下 V5-531的图片和我刚才说的不太一样

网友:
其他的笔记本我都拆的开 这个和真苹果一样   估计要上风枪才能拆开

网友:
仔细观察慢慢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像灌水的  那你不是在灌水吗

晕,没说你灌水,我说是打了水泥吗这么难拆?,反正屏都坏了,死活都拆开不就OK了

网友:
有的里面可能有胶念着  也有可能有隐藏的螺丝还没看到吧

网友:
这款好象是触摸屏的机器吧?我之前碰到过一台,屏跟B壳是粘在一起的,只怕不好拆,从A壳能够拆下

网友:
果断的上风枪吧- -像拆平板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没说你灌水,我说是打了水泥吗这么难拆?,反正屏都坏了,死活都拆开不就OK了

哈哈 我理解错啦

网友:
还没有拆不开机 机器能装上去就能拆机只是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