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集显滚动条界面白屏

楼主(2013-11-08):
  前几天接手一台联想的机器。型号忘记了,今天正好有时间。所以来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这机器拿来的时候故障是开机到滚动条界面就白屏。原以为是系统问题。结果重装系统的时候发现进PE也是一样的一到滚动条那里就白花花一片。只能进WIN7PE。装WIN7的系统也不会白。就是在快要装完的时候会掉电。感觉应该是显卡问题。而这个是集显的机器,机器比较多。客户催的紧。就没去仔细查。直接去订啦一个北桥(943GML)订来第一个还是个坏的。装上去直接不亮啦(无良商家太坑了)。只能再订一个。装上去之后还是同样的故障。让客户放这。客户说要去外地。就没修了。向请问一下各位大师。像这种故障一般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点评):
你到我空间里找找,我以前修过一个和你这个一样的ACER的机器

网友:
屏还有屏线也都换过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平供电是否偏低。。

网友B:
应该是BIOS  上次修过一台B460E的集成显卡的  也是老卡滚动条  刷BIOS 搞定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BIOS  上次修过一台B460E的集成显卡的  也是老卡滚动条  刷BIOS 搞定

      嗯,这个可能性确实很大。以后遇到同类机器我试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供电是否偏低。。

供电神马的都正常

网友:
楼上的图纸 好使吗  我要下载个  不好意思  发错地方了

网友:
北桥本来就难做,应该先易后难,不要动不动就搞桥。在陈祖平空间找到的:
最近修的机器都蛋疼的很。ACER 4736Z打显卡驱动滚动条后白屏

网友:
bios bios bios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的问题 显卡供电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