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z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3-11-08):
开机一会就掉电   有时候到window启动画面掉电  有时候  一开机就掉电   求大神 帮忙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也不知道怎么的   老是遇到这种问题啊   一见种问题  我头就大了

网友:
先最小系统化后,首先应当确定是板,U,还是电源不够

网友:
你可以抓波呀!!!!

网友:
掉电,有几个原因,和温度有关,和供电不稳定有关,和短路有关,先要找到问题。

网友:
这款有没有nec大电容?有的话干掉它

网友:
掉电最嘿能修了,郁闷。。。。

网友:
换掉CPU的主滤波电容,NEC大电容

网友:
5楼说的对,这种故障常见是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NEC大电容

网友:
兄弟们  解决了  原来是北桥的问题啊 导热片与北桥之间有点缝隙啊 热了就司机啊

网友:
原来是北桥的问题啊 导热片与北桥之间有点缝隙啊

网友:
不是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自己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是的啊  开始我也是想复杂了啊 最后裸机测试 无意发现的啊

网友:
这种故障常见是CPU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NEC大电容,还有散热片也可能坏

网友:
精华呀,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有电容漏电

网友:
能进系统,主板电路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查软件部分,BIOS,散热,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