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HME AM630BS20S小电源维修遇到难题,3.3V电压值偏低。大侠帮我分析分析啊。

楼主(2013-11-08):
大家好,本人菜鸟一只,想请教一个问题,ACHME AM630BS20S小电源,开始待机绿线3.6V,紫线4V。拆开一看,6个10V 1000UF的电容鼓包。更换后,绿线4.7V,紫色线5.12V。应该算OK了。
短接绿色线和地线,风扇转一会就停了。转的时候量电压,12V 5V正常,3.3V只有2.4V,然后马上降到0。调节VR,风扇转动时间会增加,但是电压还是2.4V,过一会也会降到0V。调节VR到最大电压也不会增大,变化的只是电源风扇转动的时间长短。量TL431,参考脚只有1.9V,请问大侠,应该从哪里开始排查??

网友:
量TL431,参考脚只有1.9V,????稳流电路检查一下先。431也检查一下看。

网友:
电容发包了,说明你的电源内工作温度过高。过高的温度除让电容发包,其它元件也会有受损的。电源内温度过高是风扇问题,还是负荷重了所致?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转一下就停,证明电源保护了,一般来讲保护有过压欠压和过流2种,你看下几组电压输出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确定没短路就查电压是否正常了,根据你说的显现3.3伏不对肯能引起保护,主要把他弄正常